升技KN9主板故障求救

楼主(2010-12-17):
一块儿升技KN9主板,I/O是W83627EHG,故障时插上测试卡,待机指示灯不亮,查电路是由W83303AG驱动一个MOS管产生,这个MOS管G极对地阻值是465,不短路。然后查W83303的供电28,48脚,4.8V,正常。29,30脚升压电容两端有正常的方波,换过两个W83303,还是不行,真是郁闷死了。望高手指教,在此感谢!

网友:
我用直流电源直接给主板提供3.3v待机电压,但是触发主板还是没有反应,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插电源瞬间是否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