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 裸板 不跑内存

楼主(2010-12-17):
如题    一个客户送修一台联想SL400 机器   屏碎 键盘碎  A壳碎  从新组装一下     接到手后 拆机测试裸板  不跑内存      由于对此板子不是很了解  特来请教   联想这款机器裸板不跑内存是否属于正常?    请教下是否有什么需要检测的功能吗?   如码片  硬盘 之类的  是否需要接特殊的东西才会跑内存   还望各位帮忙介绍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不跑内存呢?

网友:
是摔了吧,查查是不是桥虚了呀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没有这坏毛病吧,裸板不会影响不过内存的,楼主还是按不过内存的思路修吧

网友:
机器都摔四分五裂了    我就是看那板子很新  觉得要是板子没毛病就帮客户组装一下  裸板子要是可以点亮才有必要给装   不然没必要修了   费力不赚钱  AB壳  键盘 屏 都要换的  再修板子   等东西进来以后  硬盘之类的再出故障  得不偿失了

网友:
机子摔那么死,按常理,肯定有掉球。看下电流跑多少,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如果没有可以直接考虑做北桥,仔细看看有没有哪里摔掉件

网友:
量下内存的数据线。估计桥摔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BGA焊盘有没有摔掉点(可能性很大)
还有就是IT8752易坏

网友:
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不过内存了???????????????????????

网友:
你那是不摔得哈,你看一下是不是主板有断线

网友:
干桥试试!

网友:
机器是摔得了吧,看看又有没有掉件,没了就看北桥下是不是有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