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过高如何改高压板啊

楼主(2010-12-17):
LG22液晶高压部分坏了 无法修复 ,要改高压板但测电压28V ,高压板不支持这么高的电压,请问如何改啊,这个电压输出28是正常的 ,我那好的板子测量电压也是28V。

网友(点评):
换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支持22寸的40多元成本。。超值。。

网友:
加接一个双7812并连起来使用即可;还有一种办法是自己组装一个由12V稳压二极管和中功率三极管组成的线性稳压电路,产生12V即可

网友:
方法可以同上面的所说还有,不过那样太过复杂了点。而且太过花时间 ,且不稳定,建议还是修复原来高压,多查查看看,如果实在不行,还是订板吧,如果客户不急实在要修。干脆点

网友:
7812接起来是可以用也可以产生出来12V,但接负载能力不 强。发热量太大容易烧毁,要加很大的散热片才可以

网友:
7812加散热 片 不然 不过一天就坏掉了 高压板用双灯的  点17的还行 19的大部分使不住

网友:
换板子啊,改的话麻烦可能还用不足

网友:
2楼的办法可以啊,原来是修电视机的吧

网友:
金正电子 的方法最好哦,我也觉得你是以前修过电视机吧,感觉就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换个新的电源一体板,这样也解决了电源供电和高压的双重问题了,但是它原来的解码板的供电是12V 还是5V还是两者都有,还是5V加3V等等问题,实际就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要不然电压过来高了直接就烧了解码板就麻烦了。当然在无法搞清楚原电压的情况下可以由低到高的原则去试接。

网友:
变压器还有一个绕组是空的没接二极管  那个是12伏的 把那28伏的二极管拆下来焊到那个空的位置上就行了

网友:
订个原装板换上。

网友:
2楼说的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缺点是发热量太高,本身液晶内部温度就不低,就是把7812固定在屏蔽外壳上,恐怕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本人看过有人是这样修的,可最终在我的手里扔掉了,换上通用电源一体板。据客户讲才修过一个月,而且找的是资深修家电的师傅改的,不过还没怎么使用它,又坏了,没有高压。所以建议楼主直接更换一体板,才40元左右。

网友:
9楼正解,其他的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