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数字表测电容的好坏?

楼主(2010-12-17):
怎么用数字表测电容的好坏? 将电容从主板上拿下测 数值从小跑大无穷大可以视为是好的吗?
主板

网友:
用数字表的CX档位直接测量即可

网友:
把旋转开打到电容档,测量直接显示电容容量,容量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为正常.

网友:
数字表上面有电容档:20n-2u-200u .看你手上的电容容量多大的,调到相应的档位!电容两脚插进数字表的Cx孔,电容的容量就显示在表上面。显示为0,或者相差小了很多,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基地里有这主面的资料

网友:
最准确的就是拿电容表测量,肯定对

网友:
ut 61Es 萬用錶很不錯!有電容錶功能

网友:
显示为0就是坏的了

网友:
用数字表测量电容,只能测量它的容量大小,只是个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