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440S 插硬盘停LOGO

楼主(2010-12-17):
神州Q440S插硬盘停LOGO  BIOS进不去,,没有死机,,,不插硬盘,,能进BIOS,,,南桥做了不行,,,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把串口座也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用热风枪吹一下EC或BIOS之后,,能完好的进系统   ,是什么问题,,,EC是IT8510E,,,这个EC里面写的有没有程序?,,换了一个EC不触发待机0.05正常     我又把原来的EC换过来之后正常,,,刷了一下BIOS之后又不触发了,,,换回原来的BIOS程序之后还是不触发,,,难到BIOS又坏了,,还是BIOS里面有程序刷没了

网友:
硬盘是好的,,,换几了

网友:
这芯片是有做程序的。如果装回原bios不行的话,试下放电行不行。如果按你说的吹一下能进系统,本人分析是ec坏。不该动bios,这下就麻烦啦,

网友:
现在BIOS刷坏了。  这个EC里面没有资料的。同型号可以用。

网友:
但是换一个同型号的EC之后不触发,,换回来就好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那个EC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