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12-17):
来自: 新加坡 来自 新加坡
LED 屏背光一般由多组每组几个LED构成一个LED 颗粒条。
同一组的LED为串联连接, 并由屏上的独立LED 驱动IC 控制电流 ( LED为电流设备)。 LED 驱动IC 会控制屏幕亮度和平衡各组LED的电流并达到亮度均匀的目的。
LED 单组断电的话, 其他组仍可以亮, 外观上可以出现屏幕下方小区域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