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独显 从没待机 到 南桥问题

楼主(2010-12-17):
IBM R61 独显板子

客户说上家没修好的进过水,当着客户面
试机故障为按开关没反应(其实是没待机),竟然是上家没修好的,价格当时就报了,收件填单,在这里还是提醒下各位同行详细看下机器外观哦,接下来豆是慢长的维修过程。
手头没R61图纸就看T61的吧,拆机,上电,无待机。逼到这情况俺首先量的豆是电源头旁边的Q34
123PIN20V5678PIN0V4PIN18VQ34现在截止,顺着4PIN追回去,量-PWRSHUTDOWN信号0V,难怪Q34不通哦,再追此信号,由U61发出到了MAX17003PMH-7,,

量哈U61条件嘛,37PIN就不量了,直接量59PIN VREGIN20电压,,为0V,看来问题就是他了,再测电阻R413的两端均无电压,哎,看来还得追哦,
如图,
VREGIN20电压上级是DOCK-PWR20_F电压,此电压由电源头来,于是量DOCK-PWR20_F电压  为20V,这回有门儿了,最终测得D103脚与电阻R413断线所引起的。到此,上电,待机3 5V出来了,R61此时自动上电了,电流到0.35A不动,现在量主板上各大电感,发现VCC1R5M电压没出来,此电压是MAX1540产生,就看这芯片的条件了,
先量V+电压正常,LDO正常,,量到VCC豆没电压了,好不容易才找到R618这电阻,俺最不喜欢找IBM的元件了,又没个标号,,量得R618两边都有电压,嘿嘿,又断线了。
到此这机器算是修好了,装机 给客户 收票子,,心里那舒坦哦
话说三天后,客户又来了,这回故障是能通电,不触发……
哎,拆机修吧。  量键盘接口处的开机电压有3.3V,按下开关有被拖低,开机信号-PWRSW也送达到H8了,

再量H8是否发出-PWRSW_H8信号,也有3.3V电压,正常,
下面开始测南桥了,把我的示波器打开量哈时钟,确实有很漂亮的波型,
实测MPWRG信号正常3.3V,话说这南桥时钟、复位都有了,在收到-PWRSW信号后,咋个不发出SLP_S4# SLP_S3#呢,,,

想到此机是进过水的,客户又拿回去过了几天,照这情况看南桥坏的几率很小。看了哈,南北桥、显卡都是灌了那种黑胶,弄不好旁边芯片豆会跑珠子出来。先放放,第二天来了直接放BGA上把南桥给搞下来,我的BGA用的是基地的,控温比较准,230就能吹动高温桥,重点量了南桥发出SLP_S4# SLP_S3#信号到PMH-72074脚,发现是通的,没断哦。这样看来南桥下面也被腐蚀了?撬开后看到南桥还是满干净的哟,,哎,不管了先把南桥按回去再说,,这不按不知道,一按才知道,R61已经好了
。。。。。。应该还是南桥下面腐蚀了
                         ……寻求品牌……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到了,重上传一次吧!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啊,就是图片看不到,这贴子要加分啊!!经验分析加资料和配件,杀本本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怀疑会是楼主的原创吗?这个是我在网上下的原帖

IBM R61进水维修从无待机到南桥.doc

网友:
肯定原创噻,先前发在“笔记本维修论坛”板块,但很快就沉了,于是才发到了“原创维修经验”板块来,,我再重新发下

网友:
电路分析很到位,看过又学到不少。
敢问楼主哪里人?这个"豆”是“就”的意思吧?

网友:
不错这个机子修的有思路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VCC1R5M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怎么会自动上电呢?这个电是要供南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豆是重庆人噻

网友:
T61 跟R61电路差不多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很仔细,好

网友:
很难羡慕lz修机器的思路
真的很仔细
像你学习

网友:
强,信手拈来啊

网友(2011-06-02):
看完后对IBM机器又有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