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硬盘加密 。低级格式化 都不好使。分区都分不了?

楼主(2010-12-17):
如何把硬盘加密 。低级格式化 都不好使。分区都分不了??????????????????????

网友:
用完就随身揣着,谁也动不了你的

网友:
不好使吧,以现在的技术暂时还是实现不了

网友: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

网友:
低格了,加密还能存在?

网友:
mhdd就行,选择硬盘后,输入pwd,再输密码,断电,重启,OK

网友:
楼上高手啊

网友:
这种方法也行呀

网友:
别人用PC3000解密,就可以啦

网友:
没看懂,来点具体的操作。
PC3000有破解的不

网友:
对付一般的人,像6楼说的,MHDD就行了。

网友(2011-02-07):
这不太可能

网友:
不知楼主的意思是什么?硬盘加密和低格有什么关联?还有分不了区是什么情况下无法分区?讲清楚。

网友:
这种方法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  那个真的可以? 你试过么?

网友:
6楼的方法,能行吧

网友:
对,用MHDD就可以把硬盘给锁死,,不过,要是哪天你喝多了,把密码忘记了,你也不能用了

网友:
MHdd 直接REASE 能直接破解密码吗?

网友:
进来向高手们学习学习,这问题我也不会呢

网友:
笔记本可用BIOS自带的硬盘加密,硬盘拿出来用在其它机子也不能用,只能用较专业的PC3000才能破解。

网友:
那你就把硬盘随身带着这样就安全了咯

网友:
MHDD还有点强大啊.哪天得试试.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没发现建设性的回答,个人还是支持走哪里硬盘跟那里的说法。不让他动硬盘,就是比尔来了也干瞪眼!技术封锁在国内行不通。我们强大的山寨队伍没有搞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碰到一台,低格分区重装都不行,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的,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能破解。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硬盘里装了很多资料,特别怕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PC3000,是破解的版本,人家给的,没有用过

网友:
MHDD解不了密码的!!!!只有PC3000可以!

网友:
把硬盘的电路板拆掉放自己包里,用的时候再装上,很方便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
一般用MHDD就可以了

网友:
U盘加个写保护嘛!不就不怕病毒了。

网友(2011-05-26):
PC3000和MHDD都可以解密

网友:
mhdd的pwd命令就可以

网友:
硬盘电路板也是可以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MHDD PWD命令可以,

网友:
用MHDD加密就行,一般人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