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EFC0是什么?

楼主(2010-12-17):
主板诊断卡代码EFC0是什么?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什么板子.多数是没过内存.

网友:
我用两位数码管的测试卡C0都是CPU座虚焊,你用带灯的测试座检查是不是CPU座虚焊?

网友:
没有读CPU啊

网友:
也可能不不跑U``你换个U 试

网友:
POST 代码只是个参考,好多板子的代码都大不一样,关键看是什么板子。楼主这个代码应该在内存之前。先考虑一下BIOS吧

网友:
感谢这么多好心人呐,在这里觉得真温暖!诊断卡有些有个四代码有些只有两个,有什么区别哦?

网友:
CPU还没跑完吧 刷个BIOS先

网友:
我们一般都叫做不自检,还没有到内存呢

网友:
cpu不工作,这个问题有点难,哈哈,慢慢测吧。电压时钟。桥空喊。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