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HP CQ45不认硬盘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17):
前天接到个CQ45.故障为检不到硬盘,进BIOS机器反映超慢!经了解是客户自己想清灰,把硬盘摘下来发现自己弄不了,又装回去就出现故障了!接到机器后就心想这客户人品也太衰了,拆个硬盘能把机器拆坏了? 然后先检测了下硬盘,没有问题!接上自己的硬盘,故障依旧。就告诉客户是主板的问题,需要把机器放修。客户同意了。下午就拆机,大概的看了一遍没什么硬伤,供电都有,怀疑南桥有问题,于是回焊了一下南桥。然后试机,发现故障还是没变。以为可能南桥挂了?就先放到一边,先修别的机器,等不忙了在好好研究一下!等到下午4点多没什么人了就拿出主板研究一下!就在无意间发现硬盘接口处有细微的裂痕,就想是不是硬盘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于是就拿出硬盘用手用力按住硬盘有裂痕的地方点亮机器!检到硬盘了!终于找到毛病了。由于没有一样的接口,也没有一样的料板。就想到把坏接口拆下来 找个移动硬盘的接口,用线连一个接口。然后马上开工,做好了接口。接上硬盘,点亮机器!可以用。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这么简单就修好了。马上就下班了,明天来装机就可以了!等到第二天上班把机器装上。验机,一切正常!正玩的爽呢,突然机器黑屏了~心咯噔一下!重新开机,机器不亮了,看电流表的电流。这个电流变化很想是显卡没过去!心想应该是显卡虚汗了。这机器显卡是NV的 9200。无奈的拆机吧~!回焊了下显卡。回好以后验机,*脏话*!不加电了!难道是没焊好短路了?马上把显卡上炉子摘下来。重新植球加焊。加电试机,还是不加电。当时就迷茫了!用万用表量显卡上的电容发现没有短路的。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量一下待机电压,都还在。反复检查,最后心想是不是南桥没焊好,虚焊了?因为本人是哈尔滨的,这几天超级冷,屋子里也冷,用的还是土炮回焊!可能是炉子下面太热上面太凉,焊显卡的时候把南桥给搞虚了。于是在回焊了下南桥。焊好以后,怀着忐忑的心试机。按下开关,加电了,而且也亮了。心里这个高兴啊!哈哈。马上装机。给显卡加铜片。终于正常了。弄的我心都快碎了。顺便把我做的硬盘接头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顺便在论坛上找了下资料,做了一个HP的接头。传个图上来!

网友:
你中间的探针两头直接通吗?我找了一根钱,中间的一根线两头怎么不通呢?

网友:
不错哦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中间的探针两头直接通吗?我找了一根钱,中间的一根线两头怎么不通呢

网友:
谢谢我正需要这个呢。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哪能找到6.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不用二极管也行,直接用电阻分压的形式也可以

网友:
显卡赖在手里有点晕,还好都修好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东西,我以前做过一个很好用

网友:
不错的东西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不错,花了不少时间吧,还好是个sata的硬盘,要是是个IDE的楼主就欲哭无泪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专门卖各种芯片元器件的地方买的!我楼上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量过,等我明天量一下在回复你!

网友:
中间那个只需要6.5V的电压么 这个道是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