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

楼主(2010-12-17):
ACINPACIN产生电路,可以看出它是由VIN分压送PU1ARTCVREF比较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主隔离电路仍未工作,VIN电压是经过250欧电阻过来的,如果B+有短路自不必说,在它无短路的情况下,ACINPACIN都为H,且此时PU1B输出的ACON也为H,再者由于ACOFFL,经PQ14倒相后ACOFF#H。注意了,PACIN,ACON,ACOFF#三个都为H,满足了主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VIN经过,PQ9,PQ10输出到B+,此时B+输出为19V(已经没通过250欧电阻了),这个电压首先送PU6 MAX8734PIN20,然后从PIN18(LDO5)输出VL,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不太明白   ACINPACIN都为H,且此时PU1B输出的ACON也为H,再者由于ACOFFL,经PQ14倒相后ACOFF#H

请师傅帮我讲讲

网友:
版号是什么?我看下图,貌似你只上传了一张图...  没法看其它的

网友:
F40的机器    不是我今天也是看论坛看到的  不是很明白     所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不行,我的图纸套不牢。你把图纸给我传一个吧,

网友:
看这点,你高手你教我怎么看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看
不知道LZ的疑问到底在哪里???

网友:
再者由于ACOFF为L,经PQ14倒相后ACOFF#为H。
这句

网友:
点火回路的原理和图一起看只样好理解

网友:
楼主吧图片没发全啊?怎么分析?你传个图纸别人下还得用分

网友:
LZ又要人分析   传个图纸还要赚分   这样不厚道啦

网友:
不是   那图在上面   不过就上面红字的不太懂    想请教请教   你们误会了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哦 啥子叫点火回路

网友:
ACOFF是低电平,那么Q14(NPN)就截止了,ACOFF#就为高电平,也就是倒相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他为低电平的话那个管子部就导通了吗        那个应该的低电平导通吧    高电平截止吧

网友:
这个是NPN三级管,高电平导通的,是不是和MOS管搞混了,MOS管的图标和三级管箭头方向相反的,是容易弄错

网友:
就是要打开隔离电路 ,那三个信号都要是高电平的意思,
有一个不满足,隔离电路都不工作。

网友:
看看这个链接或许能帮助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9205-1-1.html

网友:
有点郁闷,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
搞明白了    就是三极管 给MOS管搞混了     太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