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10-12-17):
现象为按开关键以后过几分钟或几十分钟时间就会出现屏幕无显示现象,然后把显示器关闭,再重新打开,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而且发现显示器上半部分颜色正常,但是下半部分的颜色偏红或偏暗,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多谢了~~~

网友:
这明显的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上正解、换灯管吧

网友:
同感联想液晶灯管很容易坏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
灯管坏的明显现象,最后高压板保护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引起的   换灯管吧  不过要小心啊  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