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短路维修

楼主(2010-12-17):
机器dv9000 来的时候 5a大短路    二话不说 拆吧    一分析 公共点短路  以为简单的要死  呵呵 兴奋的不得了  pq30 的后极短路   撬开开始烧公共点       发现时cpu的上mos管短了  sd相同了       以为换完好了   呵呵  待机没了   刚查上电源的瞬间  还有 待机  但是马上就掉   打开图纸 开始  分析 isl 6236的工作条件  6 脚 in  公共点电压 正常  4脚ldo开关正常   7脚ldo正常  rtc正常  vcc正常 看了个大概 该有的都有了    如果要是起保护了的话  下mos的g极 会有电压  来放电的啊  最后怀疑芯片坏了  换完之后  35v出来了  但是不触发啊  开始查 ec的工作条件  开机信号 有跳变进去   没跳变出来  初步怀疑 缺少条件引起的 马上查供电 时钟 抚慰 lid 和个信号  最后查到 acin的时候没有    这个是 和充电芯片相连的 马上查充电芯片   充电芯片是8724   开始查简单的工作条件  发现一个二极管  穿了 呵呵   不通了 呵呵   换了之后   还是不触发啊   这回很了  待机短路了  呵呵 待机 0.14  呵呵   开始用手摸那个芯片短路   呵呵  摸到  8724身上的时候 是他坏了   他坏了  把acin 拉低了  导致ec 缺少工作条件    呵呵  换了之后 待机ok   用镊子 轻轻一加  看着电流欢快的跳动  心里终于算是放心了 呵呵

网友:
呵呵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么多呵呵,看来楼主修机子喜欢笑啊,这样好,有这样的心情,维修本本思路就清楚正确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有好的心态,功力也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