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E不能触发的维修(通过)

楼主(2010-12-17):
今天接了块A8E的主板,说是进过水的。先测试了下看有无短路,搞了一通,没有短路现象,接可调一看,有待机,但待机不正常,不能触发。测试了下发现主板没有3、5V待机,

这块主板的系统电源芯片是TPS51020,看PDF测它的PIN24VIN有19V电压,

PIN8REF有0.8V,测PIN21,PIN22有5V(自我认为这个电是插上适配器芯片有供电的情况下就会线性稳压输出一个+5VAO对自身提供一个供电)。芯片想要工作要有开启信号,PIN9,10无电,而这个ENBL信号是由EC的PIN48发出的有2.5V,

而VSUS_ON一路去了Q8105A的G极,一路经过R8106到了Q8105B的D极,而Q8105根本就没有电,分析了下这个电路结构,VSUS_ON到Q8105A的PIN2,使其导通,导通后就会拉低Q8105B的G极,Q8105B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这样Q8105B就不会导通,另外一路VSUS_ON就经过R8106转化为ENBL去开启TPS51020,FORCE_OFF不能为低。Q8105A的PIN2有电,PIN6没有,说明这个管子是好的。问题估计就出在Q8105B或则FORCE_OFF#上,测R8116两端都有电,这就奇怪了,正常情况下Q8105A导通后R8116一端就应该被拉低,打这两端的线路发现没有阻值不通,估计是进水腐蚀了,直接用线连起来,测3VSUS、5VSUS还是没有,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到了,决定换芯片,在料板上拆了装上,按开机键触发了,接屏亮了,装机测试无异常。
请管理员审核,虽然不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但我才从学校出来没多久,也费了段时间才仔细查找出来。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芯片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