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本本,屏过会就暗了上适配器也一样

楼主(2010-12-17):
开机过会屏就暗了,很黑看不到,切一下屏就好一会,(几秒)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
看起来像是高压,。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先换个好屏试一试。如果没问题,应该就是你灯管问题,问题还一样就换个高压条

网友:
这个解决思路是最高成本的.呵呵...

拆开测一下暗屏时候的电压调节!

网友A:
你可以取高压条下来,测一测线圈两端的阻值。有1000以上就对了。

网友:
先看高压,再看灯管

网友:
先排除高压跳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灯管坏引起的

网友:
高压或灯管。。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取高压条下来,测一测线圈两端的阻值。有1000以上就对了。

请问线圈怎样测试好坏!怎样测试?请详细说明下!

网友:
灯管的问题比较大 我碰到过好几台

网友:
主要查高压板吧 几率很大

网友:
高压条问题但是高压条好坏怎么测,发现一端9欧另一端无限大是好的本本条供电几V

网友:
查了灯管毛病。,。。这个超难换的

网友:
先排除灯光,这个简单 。单点一下灯光,然后再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