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965PM北桥上有3个电容对地了,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0-12-17):
昨天有台IBM  T61  独显的机子,内接灰屏,外接花屏,很明显是显卡虚焊了,这板子上三个桥都灌有黑胶,没办法只能取显卡下来重做,我把显卡外围用高温胶贴得实实的,以免北桥和显存爆珠,但取下显卡后,我测量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完全对地了,心想可能北桥内爆珠了,没办法只有再取北桥了。
北桥取下来后再量那几个电容有值了,就重植球把北桥做上去了,我又量了下北桥,又发现那几个电容还是对地,心想是不是显存或是南桥也爆珠了呀!
然后我就对主板上电容大概测量下,没有发现有对地的。
这时就试着上电试一下,发现电流能上到0.5A左右,测量各供电和复位信号都有了,这才把显卡再做上去,上电显示正常了。
以前有碰到过965PM的北桥上有一个电容是对地的,但这有3个对地也是正常的,就没有想到了。

网友:
之前我也为这个走过弯路,后面我上论坛上发现早就有师傅提过这个事情的。

网友:
有点桥上的电容几欧的。没事的时候我就拿板捅捅

网友:
965PM是有三个电容短路的.正常的

网友:
我最有印象的是DELL D630 的965PM北桥上有一个电容是短路的,这3个都短路才知道的

网友:
没完全阻值00吧,应该有几欧的

网友:
965PM是有三个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