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键盘H键没反应 ~滴滴响

楼主(2010-12-17):
网上说IO直接飞线到键盘~~·一般第几脚

网友:
就一个按键没有作用的话。  键盘坏了

网友:
一个键不行,键盘坏了吧

网友:
说得够简单的 应该是么法修!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键盘坏了

网友:
换键盘吧。一般一根线管几个键呢。。

网友:
一个键不能用是键盘坏,滴滴响也有可能是键盘坏!

网友:
直接换键盘吧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键盘粘连了

网友:
单键不能用是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

网友:
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

网友:
不停的响,一个键没有用应该不是排线的问题。是键盘卡键了,换个键盘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修的话太烦了 要拆开键盘看里面的电路板大概有个两三层,修的话不如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