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如何这样可以判断显卡坏

楼主(2010-12-18):
自己  HP dv2000    965  主板    本来是好好的 但是 不能跑3D    我 就 多开了几次 看了几次高清 结果开机不显了 ,  然后二话没说我就直接加焊了显卡 故障依旧 , 反正是 直接的 我就直接取下来重做了一次  , 结果还不行 , 我就怀疑了   , 发现现在是 不跑U  了 ,查了下条件 都正常  , 没招  拿去问了了一位老师  他量了量北桥与显卡直接的耦合电容发现其中一颗偏低只有20多欧 其他的是 200多的    他 跟我说 显卡 挂了, 不知道这是否正确可不可以直接换显卡》》》

网友:
DV2000好象是独立的显卡。显卡坏是通病。建议你换个新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那个电容没短路的话,电容哪端短路就是哪个桥坏

网友:
不行就换了呗

网友:
显卡坏了可能性很大。这机器很容易坏。修过很多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换了吧,你那么糟践他,他当然不会好好待你,你明知道dv2000的显卡容易坏,还那样搞,

网友:
换了吧。那耦合电容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行

网友:
就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