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键盘指示灯不亮,没有D声

楼主(2010-12-18):
开不了机,键盘指示灯不亮,没有D声,键盘是好的,开机的时候键盘三个灯会同时闪一次,然后就不亮了。我试过吧显卡和内存拔了再插,还是不行,希望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让能修电脑的修吧。

网友:
这个必须用诊断卡跑,理论上讲,如果键盘3个灯全亮然后灭掉,CPU 内存部分问题应该不大~还是要看看主板和显卡

网友:
直接外接主板试试

网友:
要解决电脑故障可以采用硬件代换法,如果你没有其它代换的硬件,那么你就送维修点修。

网友:
主板的故障多

网友:
先换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
不上内存,试试报警不。。。不报的话主板的可能大点,前提是你的主板上得有喇叭

网友:
可能是主板故障,拔掉内存,看主板报警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CPU最好也拿下来重安试试还不行就主板和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下显示的情况,然后一步一步的代换排除故障部位

网友:
不插显卡试一下,有没有报警声!如果有,显卡坏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意 以上的观点

网友:
lz一步一步诊断,

网友:
插数码卡看跑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2011-01-20):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的,请问主板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南桥还是北桥烧了呢

网友:
用替换法, 去找一个同样型号的内存插上试试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拔掉显卡插在集成显卡上看看。 以此来判断是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