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603W - IC802爆了

楼主(2010-12-18):
ACER AL1603W - IC802爆了, 有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IC吗?
感激不尽
============================================
是 TOP258PN
谢谢
ACER

网友:
ACER 有AL1603这个型号吗,,,,

网友:
你看会不会是LD7575

网友:
有的。 换错会有问题吗? 哈哈

网友:
上个背面的图,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分析引脚功能,对照PDF资料

网友:
你看看对面的那个是什么型号,他们是一样的

网友:
冒是电源初级部分的,MOS管呢,贴在背面?
给个意见,要么根据实物画个图子,查一查液晶电源常用的电源IC,要么就改通用电源,或者淘宝找一个同型号的板子!

网友:
找到是TOP258PN.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源振荡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