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驱动板怕冷

楼主(2010-12-18):
最近 天气降温  碰到好几台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要么不亮   要么 不受控 (按开关键没反应 ~电源指示灯~亮的还是亮的 不亮还是不亮) 判定是驱动板问题 更换通用驱动板 修复
     可是  有个问题 换下的驱动板用风枪吹一下 就可以正常工作  有时候吹下晶振 和晶振边连接的小贴片电容 就正常  总想给客户减少点 维修成本 俺们也好多挣点维修费  因为 费用高了 不好收(一笑 )~~~~ 可吹过后 等一段时间 就又故障依旧 在吹一下 又可正常  郁闷
   求助各位高手  大家讨论一下 有解决之道啊  ?  谢谢了

网友:
还有几台同样故障没修呢  大家一定要帮忙哦

网友:
静电影响,冬天容易引起液晶工作不正常,最明显的就是背光部分,容易出现偶尔黑屏

网友:
可是我的确实是驱动板问题  啊

网友:
都没人能解释啊 ?

网友:
重新换块板老

网友:
补焊主芯片

网友:
补焊电容,修复过几台,

网友:
你把上面的东西都加旱下咯。。。要是我我就这么干

网友:
冠捷有个批次是花屏,是三脚的供电芯片坏了,尤其是冬天,不知你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
遇到好几台这样显示器,都是外接12电源天气一冷就出现了,指示灯常亮按键不受控制,都是驱动板问题,还找不到具体故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