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上CPU无所有供电!

楼主(2010-12-18):
华硕P5VDC-X 上负载CPU供电、复位其他的都正常,但是上CPU后 所有供电都消失.....之前是正常的,上了一个双核CPU点亮的瞬间就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有那我高手碰到这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换了个 ADP3181 正常了,我以为上双核 赛扬E3400 然后把桥给弄坏了,上CPU后短路,仔细想了一想  先换换个 ADP3181。结果正常使用。

网友:
上CPU  没有CPU核心 才对吧  不关系到的啊,  内存北桥     是不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