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 +洗板水 =死亡

楼主(2010-12-18):
今天进了一个F41A的笔记本!客户说把可乐撒到键盘里了!可是键盘正常用没问题!就是有点不灵活!需要清理一下!我说可以!接下来我就拆下键盘用我的洗板水到上面刷了刷!可是等干了!插上键盘一点反应也没有了!郁闷!给客户说直接给人家换个新的!看来洗板水是千万不能清理键盘的!

网友:
没事 键盘也不值钱

网友(点评):
那些稀有的键盘像旭日120的键盘你看值不值钱!淘宝二手的都卖两百多了!物以稀为贵!~~

网友:
无边老师你真有意思,不值钱也是钱啊,为键盘心痛

网友:
你的洗板水是不是假的啊,  洗板水  不会导电的  我做桥   还有好多洗板水在上面照样开机

网友(点评):
洗板水有腐蚀。不是他导电。而是塑胶腐蚀了。

网友:
洗板水一般没问题,是不是键盘连线未插到位。

网友:
把键盘打开修一下呗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网友:
把键盘打开修一下也不怎么复杂呀

网友:
用洗板水,键盘里面那两层导电薄膜就腐蚀掉了

网友:
好没用过它来洗键盘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网友:
呵呵,我从来不给客户清洗键盘,不好用了都是直接换。

网友:
拿来的时候你试了吗?

说不定,本来就坏了。

网友:
键盘也不值钱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还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
直接换就行啦,还洗什么洗啊

网友:
用酒精撒

网友:
任何液体都不能接触笔记本键盘的,真是服了YOU!~~

网友:
以后腐蚀清理还是用酒精,洗板水腐蚀性很大,

网友:
其实蛮简单,我曾经也干过这种事,你把前面一段剪了,再剥一段出来插上就OK

网友:
键盘是导电胶膜的,洗板水给腐蚀掉了,

网友:
用酒精洗。洗板水腐蚀键盘电路导电银漆

网友:
洗板水是强腐蚀液体,就是水进到键盘都不行,别说是洗板水了,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和塑料接触,不然你会很痛苦!

网友:
导电漆很脆弱的

网友:
这个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客户键盘坏了,只叫他换,更不要说用洗板水了.
听你这样说,我以后也得意思这个事了.

网友:
键盘不好使的都换,风扇不好使的都修。

网友:
我也犯过同样错误,以前有个t43的,我用酒精搽的,结果和你一样,就当买经验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 不给修的

网友:
以前不知道用洗板水给客户擦外壳,都掉色了.

网友:
塑料最怕洗板水,碰到就会融

网友:
把键盘打开修一下

网友:
洗板水有腐蚀性,楼主洗的时候应该是把上面的线搞断了

网友:
肯定是洗板水把导电银漆给腐蚀了!

网友:
无泪之城
的帖子
工厂的可以,你的是次品,现在市面上的洗板水化学成份不同于工厂的!

网友:
肯定是腐蚀了

网友:
用洗板水洗。哥们你太强了。。线路全部没了。

网友:
洗板水用很厉害的 用的时候要小心哦 滴到皮鞋上 皮马上就掉了 有一次不小心溅到了眼睛 吓死了````

网友:
换个新的,比帮客记清洗省事又挣钱吧?

网友:
有腐蚀作用 呵呵 用酒精洗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