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问题简单快速判断

楼主(2010-12-18):
一般灯管故障判断
准备好几样东西 单灯 两灯 4灯 三块正常的高压板 相应的接口线
对高压板的简单改造 从高压板的VCC脚跨接一个4K7电阻到点灯脚 给点灯脚提供一个电压
改造后高压板使用方法
必须确保灯管正常接入电路 才供电 供电前请注意安全 灯高压虽说只有600V 碰到也不好
对4灯屏的灯管判断:
用单灯高压板逐一点亮4条灯管 点亮后请请注意观察高压线 鼻子靠近高压线闻到鱼腥味的话 请及时更换高压线
4条灯管逐一点亮2-3分钟 途中不得有熄灭 闪动 颜色变换 颜色必须是纯白 则4灯独立工作正常
此时克直接上4灯板同时测试4条灯管 点亮2-3分钟 请注意高压放电的鱼腥味问题 在暗处能看到紫色的光晕
4条灯管同时点亮2-3分钟 途中不得有熄灭 闪动 颜色变换 颜色必须是纯白 则4灯独立工作正常 一般经过独立测试到同时测试的灯管 基本都会通过
测试过程中会遇到3秒熄灭 闪动 变色 请仔细观察确定是哪条管的故障 并用标签注明 方便区分
对于4灯屏仅1-2灯损坏时 可以直接修改高压供应方式 改4灯为2灯 继续使用 亮度无明显变化 必须确保好灯分别处于屏的两侧 不得有单侧全亮全灭情况的出现
但对于6灯屏时 必须保证有4条灯同时工作以确保工作亮度 必须保证两侧灯管数的平衡 不得出现单侧全亮全灭
对于一闪即灭的灯管 一般情况下请直接更换灯管 更换灯管前 请仔细检查高压线的外皮老化破损情况 再考虑灯管 虽说高压线老化破损相对少 但是必须考虑 以免维修进入僵局

网友:
回复 网友A:

4灯改2灯你怎么改?接2000v电容还是导线连接?

网友:
我们一般是加个2灯小口高压条

网友:
准备一个单灯高压板即可

网友:
简单测试的时候可以加一个3KV的电容上去,但维修中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的时候,4灯改2灯,怎么改?导线直接连?

网友:
3.3V电池改装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