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键坏的检修

楼主(2010-12-18):
接了一台SHARP的液晶,开机的时候菜单自动出现,无法消掉,就把我自己的维修方法写出来,大家多多指点,顺便说说液晶显示器按键坏的检修!(PS:我不是作大额,只是将自己的方法写出来大家多提提意见,这样才有进步。仅此而已,请不要送我鸡蛋砖头!)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开机的时候菜单自动显示,借此来说说我检修的方法,请大家多提意见!
    1、检查每个按键的电压是否一样!理论上除了开关的电压比其功能键的电压可以高点外,其他键的电压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参考!例如明基的按键就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通常只换了电压偏低的键 ,留点,哈哈!要彻底的话还是全换的好!如果某个键的电压偏低,就拆了再量,电压正常,更换此键。
     2、电压一样检查按键时候短路,开路。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按键一般就两组,一组接地,一组接控制信号,当然有的只要两个脚就可以了,这是一样道理的,正常的时候电压组和接地组阻值是无穷的,如果出现短路就说明按键有问题了,更换。
     3、电压不正常,拆了之后还是一样的话,顺着电压低的键往主板上跑,按键一般都是经过一些电容电阻到主芯片的,这就是重点了,一般有些板设计的控制信号接的是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到主控,我们首先从易到难,先把电容拆掉再测电压,这些情况绝大多是由于该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像这个SHARP的屏就是由于滤波电容的漏电导致的,拆掉该电容,正常。如果还没解决就是主控的事了。

网友:
我一般是全部更换的.毕竟没有几个钱,不如彻底修复,免的过日子客户再来找你

网友:
我的也是一次到位,全换。免得下次麻烦了。一个按键也多不了几个钱了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只要有坏的就全部换掉

网友:
        保险起见  全换!!

网友:
通杀,,全部给他换了 ,那样保险   你还一个去量电压   牛

网友:
呵呵,你不嫌麻烦,是我的话就直接先全换了再说

网友:
全换 也就那几个按键,。。。。都换上是  好人做到底

网友:
呵 呵,教大家一好办法
全部换掉太麻烦了
我用那个除锈林 一喷就好
已经修好了十几台明基了
都是开关问题
大家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