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203主板BIOS故障---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8):
TOSHIBA L203笔记本,客户拿来说是BIOS出错,开机提示COMS ERROR  那就刷吧,拆开一看BIOS芯片居然是贴片的华邦 W25X80AVSIG
我只有W25X80VAIZ 直插8脚的芯片,
再说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贴片的 ,
我在想,既然公司是一家的是不是通用呢,只是封装不一样也有可能,于是在官网下载了最新BIOS,用编程器刷W25X80VAIZ
编程显示OK,开始焊接,把贴片25X80AVSIA拆下来,芯片有点的地方是1脚,再吧直插25X80VAIZ的8脚都向里面按靠点,目的是和贴片25X80AVSIA引脚的距离一样,直插25X80VAIZ的缺口方向和贴片25X80AVSIA打点方向一致,依此焊接好, 还好盖子可以盖上,直插芯片还有距离 。装好一切配件 ,开机有画面 一切正常,
也因此我以为以后大家看见贴片的,25什么(中间字母可无视)80贴片的,不好刷的 不仿用25什么(中间字母可无视)80直插的代换,完全通用 的!

网友:
学习了。
其它的芯片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代换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只是封闭不一样而与,只要有地方装就行了

网友:
不同厂家也可以代换

网友:
還沒試過,謝謝寶貴的經驗

网友:
这应该都通用的,只是存储数据而已,就像硬盘一样,只有并口跟串口(25X跟25C的区别),以及容量大小(80应该就是偶容量)!
   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来证实一下?

网友:
好贴,正需要学习大八角bios呢

网友:
这只是一个存储芯片,看后面的字就知道它的容量。这种芯片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

网友:
这个肯定通用  都是一m 容量的   只是封装不一样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没有去试过

网友:
芯片不重要,重要的是ROM文件.只要芯片有足够的容量装下ROM文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