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本子请教

楼主(2010-12-18):
如题,我这有个旭日420的本子,电流一到1。6以上就自动重启,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原因,就是在19V主供电后面有个D3的二极管, CW6F A14A ,但是查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是起到什么作用的,代换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而且把这个D3去掉以后可以正常开机,不知如果不用它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这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点评):
那能看出这个二极管是多大的吗?随便换个就行吗

网友:
最好有个图,一般稳压的你都要找相同电压电路的稳压管代换。

网友:
是给什么电压工作的夜不知道吗?

网友:
我已经在个废板子同样位置拆了一个按上了,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这个D3什么工作原理啊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不是起稳压作用的 而是起保护作用的 不装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点评):
哦。是吗?杨大帝。你还发帖啊。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有刷分嫌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D3是当AD+电压正常时不起什么作用,可有可无,当AD+电压超过正常范围时D3自动击穿成短路,把AD+电压拉低,防止电压过高烧坏其他元件。就是起到一个稳定AD+的电压作用。所以楼主的那个D3拆了就正常了,如果拆了没补上去,那万一AD+再次高出一定值时可能就烧坏其他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