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进系统

楼主(2010-12-18):
IBM X31用客户说不进系统!检测后发现 用适配器过了IBM 画面后就清屏 COMS设置也进不去!用电池一切正常!BOSS刷了 南桥也换了! 不知道有没大师碰到此问题?

网友:
那你换了试过没有

网友:
刚才少打字,【硬盘】

网友:
硬盘客户的也这样 用我自己的也这样 !绝对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用适配器时候硬盘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还是查一下供电电路吧。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换了 个北桥 正常了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搞定了发出来晒晒,不会又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