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18):
我的索尼w55被孩子掉到地上,结果开机镜头老是伸缩不能照相!想拆开看看,估计镜头哪个零件脱了
相机

网友:
这个相机很好拆的!但要注意给相机进行放电!
工具需要:十字的改锥。镊子。放电笔。电烙铁。洒清。万用表。免刮漆包线。

网友:
镜头坏了换镜头吧

网友:
我晕啊!不小心把镜头与主板上的接口卡槽的固定的东西弄断了!这个真的是脆弱!看了之后没见什么问题!把镜头的线插到接口上,没固定,开机试,镜头出来不回缩了!大师们有什么办法吗?我相信镜头应该没坏!

网友:
索尼镜头定位桩都是塑料的 。很容易摔断。。楼主没有经验 。。 还是要求助专业人士 。 。

网友:
昨天去岗顶找了一专业人士!问是不是开机镜头出来后又自动缩回去!我说是!大师说120块!就可以弄好!学修照相机还是赚钱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