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0-12-18):
(无正文)

网友:
首先说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电压调整  输出有问题

网友:
量下是不是有管子短路了

网友:
查开关排针电压。跳线帽电2V以上。看是什么触发方式。

网友:
有5V    IO是8718的

网友:
强加电,看一下桥供电是否正常。摸一下主板上有无发烫的芯片

网友:
是IO挂了,我修过几片这样的,换IO就好了

网友:
量下管子一没有短路现,没有就把主板放电试下,在不行就换IO

网友:
内存供电NB供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