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 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12-18):
2个问题
(1)19的液晶显示器 要改通用高压板 灯管输出电压是否与原厂的高压板一样?
(2)22寸液晶显示器 要换灯管 是否用长短 粗细一样的灯管换上就OK?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第一个问题答案:应该一样,那么高的电压,一般没人测试过。
第二个问题答案:22寸液晶的灯管只有一种吧,你还个短的,装灯管短的地方会有点点暗吧

网友:
1.保证供电和原来的一致;2.OK

网友:
这样就可以说 无论是17寸 15寸 22寸 包括笔记本灯管所需要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咯 好比拿笔记本的灯管过来安装也不会出现问题的咯

网友:
是的,笔记本灯高压板输出电压管也是一样的。

网友:
1.高压板输出电压基本是一致 2 灯管长一点短一点没多大关系 只要你装的进去

网友:
灯管长度一定要和原来的一致,长了你装不进去,会出现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