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代颗粒焊接

楼主(2010-12-18):
我用852D风枪加最小的风嘴,二档风速,380度左右温度将颗粒焊到需要换颗粒的板上,但经常喊回去不是整版全红就是焊上去的颗粒全红,经常空焊。请教一代颗粒焊接时的注意事项,请各位指点。

网友(点评):
只能讲,技术没到位,我也是用852焊的,很少有问题

网友:
用烙铁焊上去

网友:
换大热风枪,便宜的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效率高,不过要注意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多高温度吹啊?  大口的风嘴我有,有空试试。一般吹多长时间容易搞坏芯片?

网友:
把锡线放在风口3厘米远的地方,调节温度能融锡再调大点就好了

网友:
不是BGA的 就用烙铁,,,

网友:
吹了再拖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烙铁焊恶心了 以后用拆焊台试试

网友:
其实实用的就是烙铁  取和上都是用烙铁
我就是一直用烙铁拖的 !可以练技术

网友:
今天终于整好一条DDR256M的了。

网友:
同求方法,,,小伙子我换芯片也是换上以后整版全红

网友:
换芯片后要注意清洗干净,不清洗干净大部分会全红的

网友:
用烙铁焊上去嘛。。对整就行了。。。

网友:
没有维修过内存条。不这我这有三条2代的全都是坏的,不显,想修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给点资料或建议谢谢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再用烙铁把焊盘拖平 用手把颗粒与焊盘对齐先用烙铁焊上再用风枪对位再用烙铁加焊就OK 我都是一次性就过!最近合并的很舒服一次就OK一天我就合并2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