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ZX-P45GCLM主板比较怪问题

楼主(2010-12-18):
先看图,不是太清楚.

代码从C1跑到52也不动了。中间有段代码很奇怪:39-45-C1-C3-25-26-2B-2D-33-46-47-49-52就不动了,一直显示下面图。

显示到中间那行。。。。EM64T CPU...也不动了.

    维修的过程中,目测了一下,声卡蕊片,IO上面都有焊吸贴一起了,我以为是这个引起的,就拖了一下,无果。我换过一个CPU试了,第一次可以进CMOS,以为好了。就重启了一下,第二次又还原以前的故障了,郁闷。

客户拿来的时候,以前已经在别的地方修过了,以前也是这个问题,换过电容.(看外表应该换过10多个.)

他还说他修过后用了一个多月,现在又是这个问题了.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行代码,这个问题在网上没资料查,没头绪了。

所以上基地请教。。。在线等待。。。

网友:
看样子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这好像是BIOS数据丢失。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通常处理方法是:先刷BIOS,剩下的就是查南桥及周围电路!

网友:
我遇到跑52基本都是内存这块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的处理方案跟楼上几位仁兄差不多,一般跑52我都是首先换内存试,不行就刷BOSS。再不行就得细查桥至内存间的电路了。

网友:
般跑52我都是首先换内存试,不行就刷BOSS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主板 问下楼主 你 修了吗  分享下经验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加热北桥,,

网友:
IDE复位了吗?!~BIOS刷一下!

网友:
我遇见一个技嘉的,也跑52,情况差不多,我刷过个BIOS,焊过北桥,故障依旧。我想问题应该在内存电路或者南桥吧

网友:
内存怎么没显示出来啊,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换一下内存看看 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把南桥干了,这样的板子我干过多了不过南桥一干就挂,可能技术不行吧,南桥老化了,哎干一次就短没搞头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CPU风扇没有插哦!有些BIOS要检测CPU风扇接口的!

网友:
没搞好吗这问题好像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