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做系统死机

楼主(2010-12-18):
dv1000做系统不定时死机。但是近winpe没问题也不死机,就是在做系统的情况下出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
因为PE下不用驱显卡,而做系统时要驱显卡的,所以说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做系统的时候   不要加载驱动       是硬件和驱动冲突    肯呢各项上面兄弟说的    显卡有问题吧    dv系列的     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