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5400II芯片故障

楼主(2010-12-18):
今天拿到一台STAR5400II的机器,故障为开机电源灯亮,打印头无动作,5秒左右后打印头开始剧烈抖动
拆机发现主板上μPA1501H明显烧坏,这个芯片不知道具体名称,我自己理解它为电机控制芯片(高手不要见笑啊)现在手头上只有PU1501和SMA5102两个类似芯片,网上查阅,说μPA1501H和SMZ5102可以通用。
所以想请问下各位,这个芯片是否还有其他可通用型号,如果下次再遇到此类IC故障,该如何判定代用原则,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NEC   PANASONIC  分别有一个IC  可以代用,三肯好像也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