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压,上拉电阻

楼主(2010-12-18):
上拉电压,跟上拉电阻我是在网站才看到这个词的,师傅没跟我说过这个词,我在书上也没看到过,请高手指教下,什么是上拉电压,上拉电阻,怎样理解呢?谢谢!

网友:
訊號提升用的,保持信號穩定

网友:
通常是指运算放大器或者逻辑电路的输出端通过一个电阻(几K)接到高电位(比如接到+5V上),这个电阻就是上拉电阻,该点的电压就是上拉电压!如果电路内部不导通的话该点的电压一直是高电压!

网友:
嘿嘿!谢啦!有了初步的了解了,鱿鱼本人反映要迟钝点还需点时间磨合吸收。

网友A:
增强信号用的,

网友:
要传送信号必须有供电啊,

网友:
为了形成高电平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朋友能不能把后面半句关于电压的问题多解释一下,比如举个例子,我虽然知道种叫上拉下拉但一直不清楚他的电压关系。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上拉电阻式用来产生高电压的,而下拉电阻式用来产生低电压的,所以上拉电阻形成了上拉电压,下拉电阻形成了下拉电压! 前提是运算放大器在“截止的状态下”接有上拉电阻的输出端呈高电位(接电源),同理在运算放大器截止的时候 接有下拉电阻的输出端呈低电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