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socket 如何認定虛焊?

楼主(2010-12-18):
各位高手,請教, 如何認定775 socket ?
有何方法來認定比較快又準?有何特徵?

网友:
压CPU跑码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手轻压CPU, 压和不压跑不同的码就是775座虚焊了,这个方法只限于BGA的座子!

网友:
怀疑是座子的问题。。就加焊。。或者用假负载。

网友:
2楼和3楼的朋友说的很对啊

网友:
775针带灯测试仪。

网友(点评):
那个准么 很多朋友说不准啊?

网友:
上上cpu风扇不跑马,摘下风扇就好

网友:
用假负载看看,有时候座脏了也会导致虚焊,

网友:
有灯座的话按上去就能看到啊 没有的话压一压CPU开机就有可能为空焊

网友:
最好地办法就是用带灯测试仪

网友:
手压 没有工具准确找个假负载测试

网友:
带灯测试座啊,不过有很多测不出来,用假负载打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