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东芝修到手软,请问?

楼主(2010-12-18):
解决东芝OE128通病的问题,换OE128价格高又麻烦,我都是装330贴片电容,几十块料板上的330和220的电容都被我取光了,谁知道哪里有卖?要少量几百个,华强那边上K拿货的就算了。

网友:
你在哪里,  料板上好多啊,到外都有的,

网友:
一样。晕了,我接到东芝M200 2台 淘宝买了2个点燃50几快带运费。搞了几天都没搞起来。拿出去给通行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到处都拆完了,几十片料板啊,IC都没拆几个,先把电容给拆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里有这么多机器修啊,不会吧,很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旁边两家卖东芝的,有问题都倒手拿来我这修,没办法,一台机器装4-6个电容,几十块料板拆不了多久就没得拆了,还有十几颗,马上就要断料了,为了拆电容再去买料板太不值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 ,  你是在哪里做咧,生意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