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自动关机或蓝屏

楼主(2010-12-18):
我一台联想扬天台式机,每次开机滚动条结束就自动关机,或者蓝屏,显示0x000000b4代码,网上查询需要刷bios,有哪位老大有L-S671G的bios,传一个给我,我的邮箱是461060413@QQ.com,论坛上有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481-1-1.html,可是我是非正式会员,下载不了,哪位帮帮我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需要刷BIOS吧?重插或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我已经更换内存了,一样的,只要用电吹风给主板加热就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能每次都加热啊!所有请有L-S671G BIOS的传个给我吧!!

网友(2011-04-24):
刷BIOS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用吹风机加热主板哪里呢   主芯片轻微虚焊时加热只不过是解燃眉之急 久了不管事的

网友:
这个问题和BIOS没关系,还是测下内存和硬盘吧,另外把CPU风扇清理一下,关机应该是散热的问题,蓝屏是内存和硬盘的问题,查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看你说的加热就正常了,那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