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看这是不是液晶屏坏了啊 !

楼主(2010-12-18):
有一个19 的 和一个17 的 两个都是开始白屏 马上 变得红绿蓝那样的格格 接显示器是不显示的 用点屏的东西点 也是一样的 请问是不是平坏了 啊 ?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这是进入老化测试。以前碰到过,不过没有解决掉

网友A:
看屏上有没有码片 卸了看看 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两个液晶都是按屏坏了 处理的 我这也是第一回遇到!

网友:
发个图上来撒,发个图好解决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给LZ分析啊

网友:
用通用板都测过啦,还问呐

网友:
上个图啊 我还没遇到过呢!见识见识....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不过主板坏的可能性也很高

网友:
是屏坏了。用通用点不亮,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下,这样很难说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重换片板子,写程序进去试试,屏应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