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rsw 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12-18):
谢谢   知道的 讲解一下    修T43    待机0.5    给电就掉   从和差起     Pwrsw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名字应该是 按下开机键产生的那个开机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 源 开 关

网友:
开关信号啊

网友:
晕,这个信号都不知道?,真不知道怎么敢去修你。。

网友:
这个是开关信号

网友:
就是接在开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