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5 分屏

楼主(2010-12-18):
ACER ZR5 EPC,不开机,刷BIOS后,分屏,不能整屏显示,右边显示不到头,屏线量量是通的,屏换过,一样.没有一样的机器测试,有经验的请喊声呀
刷BIOS

网友:
查了屏接口的,IC2 部线也正常,加焊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
我有台开机不显示,以为CPU虚了,加了还不行,想刷bios,客户拿走了,唉

网友:
我修了个zg5,掉bios了,刷好bios之后分屏就没有了下文了

网友:
这个一般加焊下显卡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那扳子是北桥集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