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掉电

楼主(2010-12-18):
  各位给点思路:
                        T60   拆掉温控IC(MX1989),就不掉电,短路1与2脚也不掉。

网友:
是不是温控IC本体坏。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换CPU试过没?

网友:
我晕,你换衣个试一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上CPU,也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应该把电压都写上来 有无短路  说得不够清楚

网友:
不上CPU掉电是正常地,机器进过水吗,不然IBM的机器好像很少这样的问题地

网友(2011-01-22):
不懂 修好了 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