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一会自动关

楼主(2010-12-18):
技嘉主板开机一会自动关高手指教

网友:
CPU温度正常吗。电源换换试一下。

网友:
CPU电源控制芯片保护

网友:
可能CPU温度问题!查温度看看,不行就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最好是看一下点源,不然的话桥估计友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CPU过高温度自动保护了……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吗?

网友:
看看散热问题,电源不温度也有可能

网友:
瞎掰
得先看看能不能二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