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15S

楼主(2010-12-18):
如题,,接电没什么反应,,开机测到12V的电压有16~17V之前跳变。5V就正常,,,这个屏的接口有点特别,,没这种接口的通用板来试,,请问那位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

网友:
你这台什么问题我都没有听懂,你是屏不好还是电源板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