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18):
今早拿来一台机,说开不了几,我插电试了下,开机就显示这个,设置光驱启动也是弹出这个设置,按返回等过了2秒又回到这个界面,客户说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今早开机才出现,而且硬盘里面有宾馆入住登记资料,还有各种资料。哪位大侠帮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hintsoft 这不是迅闪合作的艺浩开发的还原软件吗?好像是穿透还原! 这个是讯闪的DOS工具呀!~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楼主!你下次发图片,把图片弄正好不 ?害我把显示器倒过来看,累死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还原软件的界面,如果C盘没重要资料的话,选择1恢复系统镜像即可;如果有,拆下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把资料备份下来,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
按回复系统后提示要输入密码,没有密码看来只能备份资料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和客户协商好做系统吧

网友:
我确定硬盘问题吧,不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脖子弯着呢,更累呢

网友:
像上位说的,你把硬盘挂的别的机器上先做备份,然后在重做系统就完了。

网友:
螺丝刀伺候,解剖之,观其内脏,发现有无还原卡,有则卸之,无则进之PE,观察其相关文件,剪切之,装系统,OK 打完收钱

网友(点评):
大快人心

网友:
是不是没有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了 只剩下XSdos

网友:
hintsoft 这不是迅闪合作的艺浩开发的还原软件吗?好像是穿透还原!

网友:
10楼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
还是先挂从盘把资料备份出来再搞保险些。

网友:
安装了DOS工具启动盘了吧。或是光驱里有盘?

网友:
进BIOS把启动相调下

网友:
重新设置启动项。

网友:
这个事还原工具的启动项,可以修改的

网友:
首先要搞明白这个启动程序是装到哪里了。拿掉硬盘看看还出不出来?要是还出来会不会是从网卡的ROM启动的?

网友:
直接备份资料重装系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