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进水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0-12-18):
A8JP进水不触发,进水很严重背面的硬盘显卡都进到水了,拆机把进水的部分处理好了,插上电源,待机0.01,按开机键没反应,测开机键SW61脚,有1.8V的电压,而且还时而变大变小,按照以前修A8系列机器的经验,开关处的电压应该有2.4V左右,这个电压是由AC_BAT_SYS经过U5401转换成的待机+3VAO,再经过Q47导通过去的,控制极也是由3VA经过一个1M的电阻产生的,这里的LID_SW#
一路链接到LCD_VCC一路到休眠开关,所以当按下休眠开关时候,会拉低给屏供电的电压,从而使笔记本的屏暗下来起到节能的作用,测量这两路都没有断线,虽然1.8V可能不影响开机,但还是找了个N沟道的3个脚的场馆代换上去,开机键接口电压变成了2.4V
由于A8系列这款机器触发电路比较另类,在触发的过程中EC并不参与,在网上找了好些关于这个机器的触发的内容,在这里要多谢论坛里各位共享资料的同仁。在这里说下这个机器的触发会产生的电压,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多多指点,
一,在插上电源的时候经过保护隔离电路后产生了(至于产生这个电压的过程就不详述),AC_BAT_SYS产生一路会给到前面说的U5401作为主供电产生+3VAO,其中开启信号是由AC_BAT_SYS经过一个电阻产生的。还有一路给到TPS5102024脚作为主供电,有了主供电5102022脚产生+5VAO,所以在待机没按触发键之前,在主板的测试点上只能侧到这两个电压。
二,+3VAO供给了开机需要的一些电压,U30 74LVC14APM这个芯片业参与了触发,
简单理解这个芯片就是类似于一个集成的非门输入的脚是高电位输出的脚就为低电位,从电路图可以看到除去14+3VAO供电和7脚接地外,其他都参与到高低或者低高的变化,所以待机的时候PM_SUSBPM_SUSC都为高电平,PM_RSMRST#这个电压是在按了开机键之后才会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在待机时是不工作的,
在电路图的42页还有一个待机工作的芯片是U21 SN74LVC74APMR是一个双端D触发器U21B是上升沿触发,U21A是下降沿触发
根据触发器的定义,CLR复位端,PR是置位端,CLR=1PR=0 Q=1.而当CLR=0,PR=1, Q=0
正常工作是CLR=1,PR=1,这里的10分别代表高低电平。而触发的信号应该取决于CK。由于对触发器的工作原理不是很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出,以免误导他人,当按下开关键的时候U3013脚拉低进而12,11脚变成高电平,10PWRBTN#变低,同时PM_SUSBPM_SUSC也同时有个瞬间的低电平。由于电容的特性使得U2113脚会有个从低到高波形,而11脚和3脚会有个从高低高的波形,从而使9Q6Q#出来一个高电平。当这两个有任意一个为高电平时,就会使得开启51020VSUS_ON变成3V的高电平,从而来开启3V5V电压,然后这时PM_RSMRST#才能有波形送到南桥。这里有个地方值得一提,就是机器正常时,第一次插上适配器510203V\5V电感处是没有电压的,因为这时候VSUS_ON还没有。当按关机键关机后,这是3V\5V是有的,因为U21A是下降沿触发的,所以6Q#依旧会有高电平,使得维持高电平开启了3V\5V

     继续说机器的问题吧。测量的这两个芯片处都没有问题,按了开机键后VSUS_ON也有了,22+5VAO也有了。但是51020并没输出3V\5V,。这时又没思路了,仔细想了想,会不会是保护了呢,测量了下两个下管的控制极发现5V的下管控制极居然有5V的高电平,问题还真出在这边,一般下管保护的话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有几个,一个是反馈回来出问题,一个是大的有极性电容,还有就是后级短路了,先查了下反馈回路这边,发现这一路有断线,
1脚与电容C5104这里断线了,连好线后,再测量下管控制极从5V变成了1.2V左右了。看来还有问题,把电容CE5100CE5102一个个翘起,3V\5V出来了,问题出在CE5102处。这里又出问题了,当拆下电容换上一个容量大小相同的电容后,又保护了,而且电感还有大的电流声。不装上去反而有3V\5V,后来实在不行就换个无极性的大的电容上去。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碰到过的朋友可以交流下。

网友:
按说修到这里机器也应该好了,插上电源开机,电流跑到0.13跑不上去了,继续修吧,测量各个电感看是否都有电压,当测到由6227产生的1.05V和1.5V时,这两个电感都没电压。查6227的工作条件吧。主供电14脚19V正常,28脚5V也正常,这个电压时由+5VO提供的,21脚和8脚的EN信号也都有了,再测量BOOT1和BOOT2发现这里没电压,正常这边应该有6.5V左右的,测量双向二极管过来的地方,D5201的3脚有电压,1、2脚都没,把下电源测量由双向二极管2脚过来的这边的电容C5204居然短路了,这个电容的两个脚都是通向芯片内部的,看来这个芯片坏了,换了个ISL6227后不短路了,但是双向二极管的1、2脚还是没有电压,看来这个双向二极管估计也出问题了,再从ASUS的主板上拆了个这样的二极管,换上。测量电压终于出来,接上风扇显卡,开机,熟悉的ASUS LOGO出现了,以为终于好了,开机过了LOGO后,跳出了一大串的英文。

Press F2 to run setup
Press ESC for BBS POPUP
The MCH is operating with DDR2 533/CL4 in Single-Channel Mode

A configuration change was requested to allow the creation of an operator authentication value that permits the temporary deactivation of and clear this computer's TPM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Press [F10] to allow the creation of an operator authentication value that permits the temporary deactivation of and clear the TPM
Press other key to reject this change request and continue

把硬盘键盘都接上,按F10清除后,在进到选择系统进入画面就自动重启了,按任意键拒绝请求或者允许也都不行,拔下硬盘进pe也一样,由于没编程器,没办法刷BIOS,没办法排除BIOS的是否有问题,根据图纸的信息,TPM直接和南桥通信的,换个南桥吧,换了个GBM的桥,把东西都接好,开机还是有这个画面,心都凉了一半,按F10清除后进到系统的画面,在这几秒心里都在默默祈祷,千万要进系统啊 ,不然就GAME OVER了,虽然说上帝不一定存在,但是有时候祈祷还是会有的。呵呵,进到系统选择处回车进系统了。到此算是终于修完了。真是一波几折啊。以上都是个人见解,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出

网友:
LZ真的是辛苦了,恭喜啊,这么纠结的板LZ都修好了。看来LZ的功底不一般啊。学习了。这么复杂的维修过程LZ收多少钱啊?

网友:
平时要是我的话
客人一拿机器过来说进水了的时候我就已经没什么把握了
楼主居然还那么耐心的修下去
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太牛B了!

网友:
你这些理论都是在哪学的啊,太佩服你了,绝对的偶像, 交交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