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ogo图标掉电

楼主(2010-12-18):
   故障: 机器接到手后检测,开机能亮,刚过完dell logo图标就掉电,掉电后又能自动加电,电流能上到0.35A后,就反复从启0。0————0.35A,
     估计掉电后cpu 电压没上来。
拆机取出主板发现显卡更换了,631的,南桥也动过,cpu供电芯片都换过包括三个小芯片。
客户说是刚换完显卡回家用了一天就成这样了,后来拿到原来修显卡的地方放了3天没修好就拿到我这来了。
单板检测了一下上电都正常,就是掉完电后cpu电压没了
不插内存时 开着机就不会掉电
cpu供电这部分,因为掉完电后cpu供电芯片 u15 35pin开启信号正常。

是ec直接发过来的
仔细查了一下U1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只有动用示波器了,测了一下3 个供电电感发现其中一个电感L36就没有波形,而且发现u49这个上管特别热

问题找到了就是这组供电出问题了后面对着图纸一路检测发现u9 1pin连着的电阻r51的阻值变成了二百多欧正常该是2。2欧的

看来故障点找到了,在费板上找了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换上然后加电,在测波形,3个电感波形都一样好了,给主板装上散热器开机亮了30分钟都没有掉电。装机测试 ok 了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R51右边连到哪里了?boot脚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BOOT 自居升压脚位,常接与一自举电容和一二极管!用于给芯片内部提供足够脉冲信号来驱动外部的高端管。

网友:
思路不错呀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请问boot脚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我没注意

网友:
         U9的1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的那是 MOS管那里发过来的反馈电压 个人理解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一针见血!我看的很明白!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能看到瞬间的电压变化

网友:
就是CPU电压都没有,还能在电感上测到信号吗?不懂啊

网友:
DELL那个型号的!

网友:
有点忙,收藏了晚点慢慢看

网友:
机子型号也不给出来,想对一下图纸都没办法

网友:
BOOT 引脚是自举端,给上端PWM驱动电路供电的

网友:
那个电阻要是无穷大了上管就 要挂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挂到的啊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上管驱动电路无电压,上管无控制,上管被击穿

网友(2011-01-18):
此管如果达到二百多欧,那么后面电路应该不会上电才对呀,有点不解,为何说客户用了一天才出现故障

网友:
驱动信号因为R51的损坏而中断导致缺少一个电感无电压,楼主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前面那家修三天没修好,楼主30分钟搞定啊!看来多学习总是好的!HOHO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问题 首先前级驱动没 后面哪来的电压 BOOT自举升压电路都没工作还能亮
怎么觉得像D620

网友:
看图纸像是DELL D630的机器,板号是LA-3302P吗?

网友:
嗯 学习到一点经验了 楼上的 两相供电有时也能进系统 但供电管发热过大 不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koukou
的帖子
LZ,问个小问题,你是怎么找个这个电阻变质的,是量BOOT引脚的电压不对;还是发现那里没有脉冲波?

网友:
笑笑的
的帖子
那里有问题啊??? 应该是一组供电没工作而已

网友:
楼主 照你这样说。2.2欧的可以不要直连吗。可以忽略不?

网友:
我觉得是少了一项CPU供电,导致不稳定掉电的吧。U49这个上管不能完全导通发热,有示波器真是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啊,是我的话很可能要一组组排除外围电路了。虽然最后可以修出来,但绝对没有楼主的速度。

网友:
池龙
的帖子
买了示波器你可能也要后悔,能测的地方有限得很

网友C:
u9的工作条件不成立, 1脚万用表一量就知道, 就是2级PWM无boot, 不用绕多弯子修.

网友:
波波见功底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不好修 楼主是高手

网友:
如果不用示波器,用万用表也能对照其他两相量出来问题的所在吧.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测到电感没电了,为什么还去用示波器测。。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呢,对下图纸

网友(2011-02-19):
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很卡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