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LCD电源板烧坏

楼主(2010-12-18):
三星17LCD电源板烧坏,有一个芯片型号是SP8M3烧il,是怎么引起的,是不是直接换一个就行了。换掉SP8M3就好了。

网友:
你这2个管子是降压用的,直接换掉,再看下保险断没。

网友:
找不到就换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个复合MOS管,一个N管,一个P管,我一般是用4606代换,

网友:
我只赞同7楼的说法!它就是复合MOS管。

网友:
管子是个复合MOS管,一个N管,一个P管

网友:
高压板短路,电源板一定有电容鼓包

网友:
2楼是扯蛋的什么降压不降压的,这板子的高压部分供电 根本就没保险   乱说    3、4、8楼有灌水嫌疑       用4606代换   量量没有其它短路就可以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