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18):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08A 过3秒后自动触发电流上到2.7A掉电,测量待机的3V,5V都正常,触发后瞬间可以测量到CPU电压
1.4v  +1.5vrun  ,+1.05V_VCCP   +1.8V_SUS   +0.9V_DDR_VTT 没有电压,测量SN0508073 和TPS51116供电都正常,为什么没有输出呢?没有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该机时序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看到那块掉电

网友:
2.7A电流?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
先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恩   是属于小短   先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然后再具体的测

网友:
不知改机时序是怎么工作的?
测量每个电压对地没有明显短路,没有时序就像无头苍蝇一样,难修~这也不是每个维修员的初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错误了,你是不是主板bios电池拿下了。如果不是的话,就照这时序修应该不难,重点是查南桥及ec

高人啊,电池我确实是拿下来了,上上电池故障一样,我在查查EC,该机进水了我上BGA烤了半天

网友:
故障排除了,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能跟大家说说那个电阻的代号是什么吗,